联想s505z不触发维修 可能通病

楼主(2016-08-11):
    无待机电流 pq800d极无电压 最后加焊pu800修复  发个贴记录一下

网友:
你修过几台通病 下次发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A:
兄弟  ,一个星期过去了,加焊 真的没有返修吧,   , 说说看呗, 我手上现在也是一块这样的,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又不行,  不行的时候  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一个星期过去了,加焊 真的没有返修吧,   , 说说看呗, 我手上现在也是一块这样的,  有时可以开 ...

没返修啊  你试试加焊看看  不行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返修啊  你试试加焊看看  不行换一个

我有个帖子写这个板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算是找到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