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11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6-08-11):
HP 1011 认不到硬盘  供电有  数据线阻值正常。 这 固态还需要什么条件。看着挺乱的。

网友:
。。。。。固态???是换固态硬盘不认 还是机械和固态都不认呢???

网友:
把硬盘接别的机器上看下咯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接口的固态 、

网友:
bios设置调好了吗

网友:
这楼主有点忙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bios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