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FM2 MS-A78FU3 PRO RT8878B 无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6-08-11):
版号:铭瑄 MS-A78FU3 PRO
故障:无CPU供电

此板  半年前修过 现在坏了  没CPU供电

供电芯片是RT8878B 测EN  供电 等条件 都正常

放了几天 客人吹了  查下2脚和40脚  两个电阻都是175K
按照RT8859M的通病
无CPU供电 有可能是这个脚出现问题
不管了  乱来 碰碰运气
把2脚 40脚 相连的 两个电阻 换成220K
正常点亮 !

圈圈的是 那两个电阻位置

补充内容 (2017-4-30 18:22):
如果 不行  可以 尝试前辈说的  保持2脚不变  40脚换到100K
再不行  重装下RT8878 或更换

网友A:
这两个脚的电压正常是多少,换了电阻比原来的阻值大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下次遇到也可以像楼主这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脚的电压正常是多少,换了电阻比原来的阻值大啊

TON吧,应该是这个

网友:
tonset这个是什么脚位

网友:
看图电源管理芯片也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