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故障【SLP_S3已废,料板】

楼主(2016-08-11):
一块AM3的精英RS780Q-LM3的主板(联想M3A760M),故障不跑码,能正常上电,量内存、VDDA25供电正常,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没出,查电源管理芯片EN脚无电压,请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图,看看这个CPU电源EN是怎么来的?谢谢!

-------------------------------------------------------------

---------------------------------------------------------------

----------------------------------------------------------------

最后是图纸的下载地址:http迅:/维/pan.迅baidu.维com/s/1slnaYXB,请把地址的中文字去掉就行了。

----------------------------------------------------------------------------------------------------------------------
照着几位师傅的方法+自己的乱搞,现在SLP_S3#竟然没电压了,奇怪的是SLP_S3#没电压也能触发而且不掉电,唉,超过我的理解范围了,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作料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回师傅的,C214没有安装,而且EN我打过值,有好几百的读数,应该可以排除元件短路的可能性。

网友A:
收到ATX_PG了吗。没CPU开启

网友B:
亏你还是迅维学员。,按照时序来修啊

网友C:
你可以试着自己给它一个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ATX_PG了吗。没CPU开启

回师傅的,图中的ATX_PG就去了IO而已,亲测IO95脚已有5V,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个CPU  EN应该是IO给的吧?现在内存供电和VDDA25已有了,IO还要什么条件才出这个E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亏你还是迅维学员。,按照时序来修啊

回师傅的,您的答案太高深了而且无疑是万分正确的,然我又偏偏天生愚钝,实在无法理解,对不住您了,给您丢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着自己给它一个开启、

回师傅的,我试过直接短接D30的SLP_S3脚和EN脚,结果掉电了,不太敢乱搞,如果直接从+3.3V接的话电流太大会不会不太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师傅的,我试过直接短接D30的SLP_S3脚和EN脚,结果掉电了,不太敢乱搞,如果直接从+3.3V接的话电流太大 ...

你可以用笔记本纽扣电池给它做开启

网友E:
EN信号在IO发出来的吧,换IO试试

网友:
+vcc3  上拉也 没有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信号在IO发出来的吧,换IO试试

我换过了一个新的了,故障一样的,IO的供电全有了,我自己没能力看图纸理解这个IO发出EN要的条件了。

网友:
那只能换电源管理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