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CPU没供电维修

楼主(2016-08-11):
今天修了一个RT8802芯片的板子  主板其他供电正常,就是CPU下管没有供电。换了个CPU也不行 然后看了下图纸 检查了下 电源管理芯片12脚没有供电。DVD  查了下图纸  两个电阻不正常拿下来测了下 变大  然后从废板找了两个 换上好了 注意 -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别换错  我是新手 - - 希望能用到  第一次发 见谅。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有的  你要的话 我上传下

网友:
RT8802一般都是没有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