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8-11):
e540 开机掉电 开机电流到0.2马上就掉下来 再开机没反应 断电再开还是到0.2掉下来 有3 5 v 不知到怎么下手
掉电

网友:
0.2掉电主板有供电没有出来的 就是供电不全或者有供电后级有问题引起的短路

网友:
看看cpu前的电压有哪些没出来 重点查查转换电压

网友:
太笼统了,只能粗略的说:BIOS易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测量下各大电感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