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有时显。有时不显

楼主(2016-08-11):
接到同行一台G470机器。通电为不显示。拆机测量无CPU电压。有时又有电压。能显示。看到论谈里面有人说是南桥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后面测的无CPU 开启VR-ON 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以为是EC坏了。又换了个EC。还是一样。头痛了。抽根烟。发现这个机器有上电时序。跑了一下发现EC为什以不发VR-ON是因为显卡电源芯片6脚好信号被拉低。跟着电路走发现U39转换不正常。才2V。有时候是3.3V 所以有时会显示。有时不显示。后经测的。是U39 G极电压时有时无。最后发现是PQ202 P沟道管不良。换了之后。电压正常输 出。开机OK .

网友:
zhe  li  shu   li  hai

网友:
控制信号没有这个问题修到现在碰到的少

网友:
按照不亮来修,一般CPU没出来,查下PG ,会很快知道结果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机修的有点曲拆,这问题不好找

网友:
传的图片不对吧

网友:
上图上得少呀,看不全。

网友:
现在的机不到不得以不干桥呀

网友:
细心呀 真不错

网友:
基本条件还是要测测的

网友:
修好就好不错!这款机器桥坏的多

网友:
维修主板还是要按照时序来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乱搞来的

网友:
1-3脚直连或用个1欧姆电阻也可以已测试过可以。

网友:
换桥,换ec还是挺浪费时间的。

网友:
这台机器二级转换电压5V特别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好仔细

网友:
楼主的细心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PQ202图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