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暗屏 不是LID的问题

楼主(2016-08-11):
联想B590  出现暗屏  测得 3.3V 供电  19V 供电  3.3V BLON  开启都有   但屏暗
别的案例都是 LID三极管的问题   我这个不是   是亮度调整L_BKLT_CTRL  信号没电压  从3.3V 供电飞个线 亮屏

网友:
暗屏没有修不好的 开启亮度调节 屏上主板短路导致保险熔断 还有屏上的升压芯片也容易坏 戴尔超薄有款LED排线由于折过一面时间长了也容易自然断 刮开漆皮飞好线就OK  总之暗屏没有解决不了的

网友:
暗屏最好修,送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