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通电

楼主(2016-08-11):
技嘉B85不通电,听客户说有两月没用了,拆机检测无电源短路,开机脚电压有3V,决定强行短接试试跑码不,短接后检测卡不跑,然后检测实时晶振电压,当两脚触碰后,通电了,但仍无显示,直接换一颗比原型号体积大的32.768KHZ,通电跑码,显示正常。但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通电后至少要等15秒以上才能显示LOGO信息,因为客户急用,就没再细研究,难道这是BIOS坏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技嘉主板也好很久才亮!不过每次都能正常开!用着也正常就没管它了

网友:
我前几天装一块B150也是显示慢,不知是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虚汗或损坏

网友:
bios刷个试试,也许好了

网友:
是不是跑码不顺畅,来来回回跑几趟最后才跑到底呢

网友:
正常的吧,只要能正常用就行,开机显示快慢无关紧要

网友:
难道是电池的的电差不多放光了?

网友:
这个要看跑码的情况,有诊断卡才可以发现是不是卡在某几个代码然后循环几道才跑完。
至于原因可能是某些外设也可能是bios数据损坏

网友:
刷吧。。反正刷BIOS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A:
技嘉不是双BIOS吗>可以对换看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散热解决了,厂家就不用吃饭了,

网友:
绝对支持一下

网友:
好多都不明白,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 谢谢

网友B:
技嘉H61也是很多都是反复跑马 等半天才亮  等解答

网友:
不会那么长时间才启动吧,刷BIOS看看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是短接晶振发现跑码,然后重新更换了一个修复的吗?小白一个,求解答,谢谢

网友:
技术修的不错.

网友:
这问题基本都是BIOS版本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用BGA烘干一下南桥最好

网友:
见不过内存,显卡,会这样。

网友:
亮机慢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加焊南桥吧  还是有结果了 ?

网友:
好像本站有这BIOS吧

网友:
刷BIOS不会扩大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  嘻嘻

网友:
看看其它负载东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OIS问题 刷看看把

网友:
大部份与BIOS有关

网友:
有些板子是这个鸟样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BIOS坏可能大 技嘉的BIOs坏的很多

网友:
我也是偶尔有些板搞好了但亮机慢,好在客人没有意见,只要能用就好。怀疑是大电解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不是双BIOS吗>可以对换看下

没用的,试过了,技嘉的南桥容易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H61也是很多都是反复跑马 等半天才亮  等解答

这个貌似是通病,我遇到好多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