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 点不亮,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2016-08-11):
华硕K54HR 点不亮,开机电流是0。2A左右,,放主板电可以正常显示,但一安回主板电池开机又是0。2A点不亮。谁遇过,板号是K54HR 3。0  集成I3CPU 独立显卡的

网友:
压南桥试试

网友:
0.2的电流 明显有供电不正常 先查下供电

网友:
CPU电压没出,你就按缺电压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