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3G 进液,内存供电低

楼主(2016-08-11):
拆机看从键盘下进液到主板上,已经发霉严重,刷干净后看有几处断线,有几个电阻已经开路,花了半个小时补好线,把腐蚀的电阻都换了,现在上电到0.5A不动,测试内存供电+1.35V SUS 只有0.5V,芯片换过,,复合管也换了还是不行,,,查芯片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输出低,,断开电感也一样,,请高手帮分析一下是哪问题引起.

网友:
没人帮看看啊,,自己顶上去

网友:
主要还是看进水腐蚀位置是否忽略了什么 更换的电阻是否原值代换的 还有反馈脚上的电阻都不要忽略

网友:
应该还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基准电压不够

网友:
是几代内存哦  三代的话可能正常 有些机子开机后电压才上去,个人观点

网友:
这种有示波器好修一点

网友:
拿示波器看波形 是电感前段问题 还是后端问题  拿示波器一目了然了就

网友A:
哦,,,没时间了,客户急,,我把电感直接断开,从1.5V飞线过来可以开机了,,现在测试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这样做后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显卡没有供电,,但进系统可以认到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兄弟,,一会版主看到你灌水,,会扣分的~!~!

网友C:
从那里飞的1.5V呢??样不会反修吗???

网友:
哪里的1.5v啊,,电流跟得上吗

网友:
放大镜看进水部分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1.5供电带不动吧

网友D:
既然断开电感电压任然不正常,一般就是反馈电路周围的元件问题,

网友:
从哪里飞线1.5伏到内存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那里飞的1.5V呢??样不会反修吗???

确实返修了,,会不稳定,,有时进系统会卡死,,,

网友:
是不稳定,,有时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断开电感电压任然不正常,一般就是反馈电路周围的元件问题,

可以更具体点吗?
帮看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哦,,,没时间了,客户急,,我把电感直接断开,从1.5V飞线过来可以开机了,,现在测试不知道有没有别的 ...

这样也行?没按时序走的也能亮机?      1.5飞过来的会不会电流不够大?  有没有出现例如蓝屏死机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行?没按时序走的也能亮机?      1.5飞过来的会不会电流不够大?  有没有出现例如蓝屏死机啥的?

是不稳定,,现在还在查,,没有头绪,,,帮分析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行?没按时序走的也能亮机?      1.5飞过来的会不会电流不够大?  有没有出现例如蓝屏死机啥的?

现在检测VTT不正常,,只有0.18,正常应该是0.75吧,16脚S3 开启有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检测VTT不正常,,只有0.18,正常应该是0.75吧,16脚S3 开启有3.3V

示波器测下瞬间波形最高能到多少?如果能到0.7V左右再降下来。很有可能后级拉低了或者芯片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测下瞬间波形最高能到多少?如果能到0.7V左右再降下来。很有可能后级拉低了或者芯片不良了。

没波波啊~!~!

网友:
TPS51216 最开始就更换过了,,打阻也都正常,,,

网友:
君亚电子 -2

网友D:
一个是反馈,一个是自举升压,仔细查查,不要断开电感,你可以断开供电去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要么很好修要么狠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反馈,一个是自举升压,仔细查查,不要断开电感,你可以断开供电去的地方

请指教这个芯片的反馈是哪一脚,,,没看到F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没时间了,客户急,,我把电感直接断开,从1.5V飞线过来可以开机了,,现在测试不知道有没有别的 ...

呵呵,反正你用起来没问题就行。我总觉得只要修好就行,用什么办法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