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真几把难修 有没有同感的

楼主(2016-08-11):
n480真几把难修 有没有同感的   电流1.05无跳变    刷biso     换u   换显卡  换内存  都几把不行  电压都正常  遇到好几块了    无从下手   板子死他妈个比的贵     不知道为啥   难道有通病  谁有经验的分享下     共勉  工进步  多谢   有同感的坛友们 给点个赞吧   加个分  我真是逗几把无语了   原谅我爆粗口了

网友:
这个在哪里点赞?

网友:
n480 我看行

网友:
你就瞎几把整吧

网友:
跑码了吗这个电流

网友A:
这个加分有些勉强 不加分了 ……

网友:
按照时序修呗,

网友:
吐吐槽  就不加分了

网友:
三板斧啊。。估计还是有通病,肯定有人知道,不过很多人不说

网友:
哈哈,,我今天遇到个。  裸板 跳变几次到1.4电流。   键盘大小灯可以控制。 然后外接发现 可以显示但花屏。 果断吹了下显卡。可以了,  不过客户选择换新显卡。  已经订货, 希望可以一次搞定。。。。不过这机器 主板做工真心不咋地。。山寨上网本的一样。

网友B:
    你机器退了没?我感觉是BIOS,因为之前有遇到过,我只能说这个BIOS不一般

网友C:
此机器感觉显卡坏的多,楼主你可以尝试换显卡,这机器的显卡螺丝柱易断,我判断是显卡出故障,之前遇到过几台,客户多不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分有些勉强 不加分了 ……

这个不仅没加分   还移板块了

网友D:
N480是比较好修的机器  另外没发现板子贵 也才6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感觉显卡坏的多,楼主你可以尝试换显卡,这机器的显卡螺丝柱易断,我判断是显卡出故障,之前遇到过几 ...

显卡换了两个  都是拆机的 保证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机器退了没?我感觉是BIOS,因为之前有遇到过,我只能说这个BIOS不一般

bios刷多了  论坛上都说行的  刷上都一样   还是死点流

网友:
示波器 时钟

网友:
解决没有?

网友:
干了这么多,没干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N480是比较好修的机器  另外没发现板子贵 也才600左右

你老板,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