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标示识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11):
  海尔电视机主板上有很多标示ESD1,ESD2......,这个ESD是什么元件?就这样目测像小电感,测量又是一边接地,一边不接地!不是直通的。如果是电容的话,感觉又不太像,看图,图中红色圈中 ,少了这个元件有什么影响?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吧。

网友A:
这是防静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防静电的,,。。、

那个这个烧掉了会怎样?我这有2个少掉了,现在是电视机是一直提示无信号输入,VGA,HDMI,AV接口都接了,还是无信号!

网友:
拆个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这个烧掉了会怎样?我这有2个少掉了,现在是电视机是一直提示无信号输入,VGA,HDMI,AV接口都接了, ...

哪里烧了就是哪里有问题,如果直接接IC的话,IC坏的概率很大,反正就过压了,

完全修好后,ESD可以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烧了就是哪里有问题,如果直接接IC的话,IC坏的概率很大,反正就过压了,

完全修好后,ESD可以不 ...

这上面也没太多的元件,也许主芯片烧了

网友:
是esd的电容吧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吧

网友:
看外观好像是一个电感

网友:
就是电阻,ESD是静电放电敏感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