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一体机图像显示不全

楼主(2016-08-11):
联想一体机B320i一体机图像显示不全,调分辨率后也不会自动调整。一体机不带tv板,屏幕上有四个触摸按键,但没有自动调整。有四个bios ,刷了个SATA 旁边的bios,pm25ld020 还是不行。 不知道显卡旁边的那个bios pm25ld512是什么用处。

网友:
已解决,主板TV接口处,jp4跳线接第二组。

网友:
这个是交换主板过来的吧?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台  是lvds跳线问题

网友:
为什么会突然需要自己来改跳线呢,如果是交换过来的板,应该问上家故障就会告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