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开机0.39A无CPU电压,报警7声

楼主(2016-08-11):
DELL 开机0.39看电流是无CPU电压,拆机果然是无CPU电压,CPU供电IC:SL95831,
测试VIN  5V正常,PGOODG  VR_ON  PGOOD 都是2.3V不对啊,正常这需要3.3的
如果有芯片第一反应就是换95831,结果没有,只能老实的来了

从3D3V_S0下手一路找最终找到U3062,测5678 3.3V,123 2.3V  4 4.6V

同时测U3601  5V_S0也一样的的情况,5678 5V,123 2.3V  4 4.6V
就是这的问题了,G级 电压偏低,没有完全导通,
测试Q3602 3pin 也是4.6V,

测R3604 一边14.7V正常,另一边4.6V偏低了,测对地阻值500多,正常啊,测100K电阻好的,

刚好手里有料板不管了先换换Q3602,故障依旧,拆C3608 C3605  c3610还是一样情况,

那刀切断RUN_ENABLE后,Q3602 3PIN 14.7V算是恢复正常了,
延续着RUN_ENABLE,去了2个地方Q3708和Q2101  测试Q3708没问题啊,到这就剩下Q2101

Q2101直接料板换过去,迫不及待开机,刷刷电流上去了,测3.3V_RUN_ENABLE  5V_RUN_ENABLE已经恢复15V。U3601  U3602完全导通了。

元凶。。。

忘记了开机报警7声,

网友:
最重要还是要检测仔细 思路也很重要

网友:
开启2.3V是正常的

网友:
7声报警的又一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