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21(板号LA-9109P)有 时亮有时不亮,不亮是跑0.2A响7声

楼主(2016-08-11):
戴尔15R-5521(板号LA-9109P)有 时亮有时不亮,不亮是跑0.2A响7声(声音邦邦的不是很清脆)。不用说CPU电压都没上来,拆机用表量了各大电感没有短路。 心想这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于是拆机刷了个BIOS,结果原来的时亮时不亮变成了永久不亮了,刷原来的BIOS还是不行,看到BIOS对面就是南桥,用手压到南桥就亮了。于是加焊一下南桥,结果用手压到也不亮。又换了一个新的南桥结果还是一样的。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只有下载图纸老老实实的跑线路。结果发现SUSB# 在PU400 上都有 PU500上就没有了。于是拿细铜丝把 PU500 第3脚电阻前与PU400第5脚电阻前联在一起此机修复。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加点分意思一下了,发贴不易

网友:
很新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