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电信4G特别版,总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6-08-11):
进系统后一小会就会自动重启,一直循环,基带显示未知,WiFi地址无。后壳上部位置发烫。无进水,请问是哪里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先刷个机看看

网友:
刷机  刷机  刷家

网友:
刷机没用  这是无基带,发热的估计是功放,把他拆了,开机试试

网友:
先找出发烫的地方,查图测周围电路看看是本身问题还是负载导致,连图也不上!拉你连你手都牵不到。。。。

网友:
线刷个机看看   再看看是哪里发热   找到发热点

网友:
刷过,其中一次刷完开机正常,可是重启后又不行了。

网友:
估计就是类似wifi或基带这些外设供电,先查功放,电容,找发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