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用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

楼主(2016-08-11):
  联想s230u用电池能开机正常显示,只不过电池没电提示0190电量低关机。插电源电流0.018 待机3v 5v正常 接开关电流0.04掉电 没思路了  有大神给个思路吗

网友:
尼玛 刷了bios插电源开机电流能到0.6了但是不显示  测只有集显供电不出  其它供电复位都有 。。

网友:
FN+F1进 BIOS      按FN+F9          FN+F10保存   这个方法你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