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看点位图的麻烦帮下忙

楼主(2016-08-11):
刚修到张华硕M4A77T SI,pciX16插槽,B5  B6脚没电压不认显卡的,然后就在论坛下了个点位图,看不懂,会的麻烦看下这两脚的电压哪里发出的,下面附上点位图,截图

M4A77T SI点位和软件.rar

网友A:
找个版主帮你看看吧  我们分穷 帮你看看 还要扣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版主帮你看看吧  我们分穷 帮你看看 还要扣5分~~~··········

好像这个东西一放上来他自己就要扣分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
我建议你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去实地学习的呀这东西没人给你说的

网友:
一个是电池和下面pci槽我用红圈圈住的的两个电阻,如下图

然后经过这两个电阻就到南桥右上面,那里有两个上下放置的排阻,是到了下面用红圈圈的排阻上拉到3.3v  ,然后就到桥了,是smbdata 和 smbclk 总线信号。如下图

如果两两电阻以及排阻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顺着查吧,帮你也只有帮到这里了。

网友B:
幸好我有这个图纸,不然真没有动力先下你的图纸 ,然后给你指出来

网友:
看来又是8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幸好我有这个图纸,不然真没有动力先下你的图纸 ,然后给你指出来

您标注的两个电阻是空的,然后排阻只有下面一个,测了,有3.3V出来,估计是断线了,不过找了半天找不到,等下有时间再找下了,确实不行的话只能飞根线咯,谢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标注的两个电阻是空的,然后排阻只有下面一个,测了,有3.3V出来,估计是断线了,不过找了半天找不到, ...

空的很正常,有些图纸上有,但实际板子上不装很正常。
断线不断线直接打b5  b6 到下面那个排阻上下两端,很容易查出来。从图纸上看是靠板右边的两个是clk  data的上拉,靠上面是接到3.3vsb的吧。

网友:
飞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