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11):
机器不触发,测IO-RSMRST无电压

跑线找到Q58测G级5V,测D9的3脚3.3V,看来问题出在R438,测两端均无电压,看来断线了

从Q66的2脚飞线到R438的3VDUAL上,正常触发,维修结束

网友:
有3vdual就好办

网友:
RSMRST#南桥待机好。

网友:
3VDUAL    也和好修啊!

网友:
学习一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技嘉h61南桥待机好信号很少断线 没见过

网友:
这种故障少.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修的很好。秒了啊

网友:
Q63断线造成了不能拉低Q58的控制极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搞个 不稳定H61的 建议不用飞搞好

网友:
学习了分析清楚就好修

网友:
分析清楚就好修

网友:
很少有这样的

网友:
上但不包含代码?还是不转?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