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一体机 同方精锐V41不开机,求分析

楼主(2016-08-11):
待机电流0.06, 有3V5V待机。可以触发。
待机时就有1.5V的内存电流
触发后没有CPU电压。
换过CPU芯片还是没出电压。
换过南桥 82801GB
换过北桥 82G41
没有图纸。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分析。和思路。没有图纸。
有的求提供。
CPU供电芯片是NCP5392,帮分析一下
这个待机电流会不会过高点

网友:
你这什么都没有测吗,就这样瞎换一通行不通的

网友:
转换查了吗  复位

网友:
我修过V35的,楼主上传个主板图片吧,我来试试

网友:
应该哪里有短路

网友:
内存电出来了 是不是开机跑0,6   查下5v转换电路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查时序,但是没有图  个人感觉到slp s3了

网友:
这个主板太老,不太熟悉。。你检查下 VRMPWRGD 和PLTRST 看看。。。。。。

网友:
待机 006偏高  从待机开始查下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补两张主板正反面图。现在就是没有CPU供电。其他各电感都有电压出来。

网友:
一体机0.06,谈不上很高,其实应该很好修的,当台式机那样修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时序慢慢修,只能一步一步来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