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1.0无声音加蓝屏死机

楼主(2016-08-11):
先说无声音,换掉VT1708S  声音就正常了,用的过程中发现此主板上2G内存条可以进系统用1到2小时就蓝屏死机,
上4G内存条开机点亮就死机,拆下主板研究,先上内存假负载打内存电压,VDDSPD 3.3    2个总线3.3
VTT 1.5   VDD1.5   一看应该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万用表跑图VTT链接PU15  8脚芯片,由于有料版华硕M5A78上面有此芯片
就直接换了一个再测试0.75了   装机试机一下午没出问题了同行主板收50大洋

网友A:
华硕这板在我这修得太多了,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板在我这修得太多了,各种问题

我这个也是第三张了,3张都修好了的

网友:
同行这种问题,30块了

网友:
我们这边40  0.0

网友:
很好的经验好功底

网友:
华硕板怎么问题这么多呢

网友:
楼主价格收的还行,我这他妈30都要跳。

网友:
收几十块钱啊?我们这里还好,不过可能好日子不会太长了

网友:
同行 能收到50啊  很高啦

网友:
内存还好,声音就不行了

网友(2016-09-14):
有图有真相  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