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40和BQ24751 充电芯片引脚定义与故障检修

楼主(2016-08-11):
BQ24740和BQ24751这两款充电芯片一般都使用在惠普的笔记本电脑中较多,为了介绍这两款充电芯片的引脚定义,特意把这款芯片的PDF发布出来。 一、CHGEN#低电平充电使能控制,低电平开启

BQ24740和BQ24751这两款充电芯片一般都使用在惠普的笔记本电脑中较多,为了介绍这两款充电芯片的引脚定义,特意把这款芯片的PDF发布出来。

一、CHGEN#低电平充电使能控制,低电平开启充电,高电平关闭充电。 二、ACN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电阻负输入。 三、ACP适配器输入电流检测电阻正输入。 四、ACDRV#适配器输入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五、ACDET适配器电压检测。 六、ACSET适配器输入电流设置。 七、ACOP功率限制信号输入。 八、OVPSET过压保护门限设置。 九、AGND接地端。 十、VREF3.3V基准电压输出端。 十一、VDAC充电电压设置基准输入。 十二、VADJ充电电压设置信号输入端。 十三、13AGOOD#适配器电压检测正常指示信号输出端 。 十四、14BATDRV#电池为系统供电的隔离场管驱动信号输出,低电平时,场管打开,由电池为系统提供电源输入。 十五、IADAPT适配器输入电流放大信号输出,电压值等于ACP-ACN的20倍。 十六、16SRSET充电电流设置信号输入端,通过SRSET与VDAC之间的电压差来控制充电电流大小。一般是EC发出IREF信号输入到芯片SRSET针脚。不同的电压设置不同的充电电流。 十七、BAT电池电压检测。 十八、SRN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反相连接。 十九、SRP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正相连接 二十、CELLS2节3节或4节电池电芯数量设置信号输入。低电平时表示电池为3芯,高电平为4芯,悬空为2芯。 二十一、LEARN正常为低电平信号,主要是在出现电路异常时进行保护。高电平时,IC的供电选择功能失效,IC将强制使用电池为系统供电。当电池电压过低时(单节电芯电压低于3V时),又会切换为AC供电。电池电压利用BAT引脚来侦测。该引脚为EC控制,当侦测到AC电压异常时会拉高,AC拔出瞬间也会拉高。 二十二、PGND接地端。 二十三、LODRV低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二十四、REGN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输入端,在内部连接6.0V LDO模块供电。 二十五、PH输出电感连接端。 二十六、26HIDRV高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二十七、27BTST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端。 二十八、PVCC内部6V LDO模块供电输入端。 故障检修流程, 1 供电输入到芯片28脚PVCC7 2 适配器输入的检测信号NVIN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为到芯片ACDET针脚提供一个高电平 3 芯片输出电压ACDET在芯片内部经过了两个比较器比较,一路发出开启信号,开启3.3V REF基准电压输出,一路开启内部的6V ldo电压,LDO电压在内部为低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提供供电,另外从REGN针脚输出电压,在外部连接升压电容与二极管后,给BTST高端门场效应管驱动器供电。 4 充电开启信号输入1脚CHGEN#输入一个低电平充电平开启信号。充电芯片工作,控制外部场管导通为电池充电。

网友:
充电这一块 我是不喜欢修 涉及问题太多,已认真看过 给你加分

网友:
充电很少出问题,所以关注的不多。

网友:
充电这一部分也是维修的难点

网友:
资料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析,非常有用

网友(2018-07-03):
谢谢,收藏了,以免下次需要时加精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需要的时候就能用的上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台索尼不充电的,直接进系统的电源管理重置一下就好了。你们可以试试。有奇效。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要么很简单要么就很复杂不好弄是真的

网友(2024-09-28):
我这台,不充电问题,,。,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