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三级管还是场管

楼主(2016-08-11):
逻辑板上面的  丝印 NA1N

网友:
板上看看还有一样的拆个下来测一下。

网友:
拍个照下来看看

网友:
上个照片看下哈,大概哪个位置的

网友:
传图好判断

网友:
可能是个N沟道场管

网友:
没图的话只能说都要可能了

网友:
没图只有量,怀疑坏了的话可以到好板上去找个一样的对量

网友:
没图看不出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