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修好两块M5A78L-M-LX3

楼主(2016-08-11):
同行哪来的M5A78L-M-LX3不触发,有很多朋友修到过不触发的我问题是没有一个1.8的电压,可我这个偏偏电压正常,刚好又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复位灯闪不跑码,于是先把不开机的BIOS换到不跑吗的主板上,主板立马就跑码了,看来一块搞定了,后来又把不触发的主板IO对换了一下也修好了,两块都搞定,一个IO坏,一个BIOS问题,文笔不好,这是维修中遇到的发上来给带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1.8V 那里的电压??? 北桥?

网友:
修一批同型坏板,效率高。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子复位灯几秒一闪的话是2.5V不正常

网友:
老板运气好

网友:
我在有一片什么电压的有  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 那里的电压??? 北桥?

南桥吧,AMD的桥吧

网友:
这是拼运气的节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