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 刚接一台三星17寸显示器 现像很奇怪 无从判断

楼主(2016-08-11):
拆机后 换了所有鼓起的电容

拿灯管测试仪点屏 发现灯管没有问题

插上原来的电源板,灯管是亮度不够  微亮 以为高压板问题

改通用高压条   插上测试仍然这样

电源板输出写着15v,实测只有13.5v 不知算不算正常

补充内容 (2016-8-12 08:43):
故障现象是 开机黑屏 指示灯一闪一闪 不接vga线 不显示检测信号。。

补充内容 (2016-8-12 11:27):
13.5v是电源板空载时电压,不接驱动板,接上驱动板后,电压变成14.5v。
接上按键板,按下开关,on/off上有电压2.3v(正常不应该有5v?),感觉有点偏低,求点思路

网友A:
这块电源板 没有 pwm芯片 只有一个

dm0465r
输出13.5v 5.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块电源板 没有 pwm芯片 只有一个

dm0465r

楼主传几张图片更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传几张图片更明了...........

换了高压通用版也是这样.灯微亮,但灯管是没问题的,
我用其他板测试是明亮的

网友:
测量dm0465
的3脚 vcc
只有10.5v,觉得偏低 去其稳压管 仍然是这个伏数
难道设计就是这个电压?

网友C:
还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灯管有问题。。。。。。

不是灯管 是驱动板不发5v信号给电源板

插上电 on/off 就一直0v

检测驱动板的的on/off引脚  连着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

此三极管从通电开始就有b极就0.65v 一直导通 拉低on/off的电位
此三极客的b级是连接驱动板的最大芯片...

不知为什么  就算高压保护之类

也应该闪一下屏 现在不闪不亮屏

网友:
直接引5v电压到on/off脚  屏是亮一下就灭,如果不接驱动版,则可以常亮.........

驱动板上 3.3v 1.8 都可以检测到

网友:
是供电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D:
测3.3V和1.8V,可能原因是5V空载导致15V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3.3V和1.8V,可能原因是5V空载导致15V电压低!

接上驱动板后 电压恢复15v了

理论上这个显示器  如果没有接vga线 应该会显示 请检查信号之类

但没有出现这类提示 手足无措阿

网友:
你接修的少没经验,再你也没从电赂基础去理解,说修液晶现在都没图纸了,大部分都修电管电路,电源电路,驱动板只是三板斧,但要是一体版,小白就晕了,呵呵,遇到楼主这故障是需要灵活的判断和区分故障范围,但这又可能一环扣一环,不好说清楚,建议楼主多接几个坏的,再多研究下。

网友:
想你这问题,估计信号排线松了。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5V不能带负载

网友:
还是怀颖接口板有问题

网友:
13.5 肯定不正常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一样的毛病,17的AOC.通电指示灯闪,黑屏。换了个电源板上的整流二板管好了。

网友:
接上驱动板 刷个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