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24寸液晶led显示器开机花屏

楼主(2016-08-11):
1台冠捷24寸液晶led显示器开机花屏,如图不知是屏不好还是驱动板故障,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试屏

网友:
屏的概率高,最好用通用板试一下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屏坏了

网友:
先拆开再说  点点屏幕

网友:
又是屏坏的节奏!

网友:
屏线从插下  不行就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可以换驱动板试试阿

网友:
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屏坏了呀!不用看了

网友:
屏坏了,不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见过大多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百分之80

网友:
有没有修理好?

网友:
屏坏掉了 修不好的

网友:
都有可能呢,还是要点一下才能确定问题

网友:
都是线,建议换屏试下

网友:
感觉是屏幕坏了,最好换块驱动板看看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