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16-08-11):
联想b470e上电到0.75 掉电 各电干都有电 刷了一个bios 第一次开机屏幕闪了一下 然后又开始掉了 此机为集成显卡

网友:
还是CPU供电那块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没出全 或者不稳定

网友:
是进水腐蚀了个线

网友:
是不是BIOS还是不对呀 再刷再试

网友:
需细心 仔细看发现进水腐蚀了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