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一波三折维修使

楼主(2016-08-11):
  朋友送过来的机子,当时电流跑到2.2,外接也不显示,量屏接口发现都有波形了,就报显卡问题,直接烤板干显卡,结果还是一样,看电流应该亮机了,以为是显卡问题,朋友说那就换显卡,第二天显卡到了,做上去白屏,但还是外接不显,马上拆屏发现屏接口都快脱落了,立马换一个,换完后还是老样子,把屏换到其他机器上屏是好的,看来还得老老实实查问题,直接说重点吧就是一个显卡的参考电压不正常引起的,电阻问题

网友A:
是 +VREFG_ATI  ?   这个电压实际上是干嘛的?不是有+1.8VSG就行了吗?  新手  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VREFG_ATI  ?   这个电压实际上是干嘛的?不是有+1.8VSG就行了吗?  新手  不是太懂

应该是显卡的一个参考电压,显卡的电压可多了,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
最近修了俩一体机   感觉应该可以亮机了    内存什么的波形都有   就是显卡不现实   后来发现供电不正常    闲着没事戳这玩发现显卡芯片上的小电容短路     就一个一拆  然后在通电就亮机了    惊喜来的好突然

网友:
膜拜大师 !要是这样的情况我是搞不出来 ,只会三板斧

网友:
显卡的小供电很多不怎么好查

网友:
厉害      维修还得靠图纸       好修一点

网友:
这个接口难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