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K650D-i5 D1 掉电

楼主(2016-08-11):
神州 K650D-i5 D1 4代I5 此机用15分钟左右马上掉电 鲁大师提示主板温度97度 CPU 显卡 都在60度左右 bios写过 还是一样 各位大神 有人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小弟无从下手 求告知是否有通病 谢谢
cpu

网友:
遇到的一样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有些CPU的问题

网友:
没有扎实的理论这种故障不一定能修的出来。

网友:
看见神舟这两个字就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