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打雷维修记

楼主(2016-08-11):
机型ACER E1-472G
板号:11243-3
接一ACER E1-472G,开不了电,拆开一看网卡口炸了,3V待机对地0。看下图

首先摘了网卡芯片,量待机3V对地还是为0。看来CPU也挂了,接上线供个2V电压烧了下3V待机供电,CPU桥部分明显有温度。

马上开拆CPU,拆完后量待机3V,对地13。这下就郁闷了,这个阻值就不好烧了,只有慢慢查。一个一个排除,当查到51622,CPU供电时,断开二脚电阻PR4621时,待机3V阻值正常了。看来电源芯片也坏了

刚好有这芯片,马上更换,CPU是I5-4200U的,没有同型号的,手上刚好有I5-4210U的,植好珠马上换上,换好后的图

换好这两个后量得待机3V阻值正常,接电开机,电流跑码正常,半天才显示,立马合成BIOS再次开机秒开,主板开机显示修复。接着装回网卡,更换75欧电阻,网卡口线都烧成这样了,只有飞线了。看下图,实际网卡8条线只有四条有作用的,1236这四条线,飞好线后作好保护工作。

干完这些装机试机,一切OK,完美。

网友A:
这种CPU做bga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这样子修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请教楼主这种BGA  cpu直球焊接注意要点。。。。。。

网友:
cpu直球焊接注意要点

网友B:
这种U楼主咋做的没变形

网友:
说明LZ技术好

网友C:
这种U有钢网植球吗?没有的话可就考验耐心了!

网友D:
3V短路怎么一下子想到CPU坏了呢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下, 加分支持!

网友:
不容易  这种cpu成功率很低

网友:
这种U是有难度了  楼主给力

网友:
做桥的技术,很不错啊。这样的都可以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做bga成功率怎么样。。。。

还行吧,暂时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短路怎么一下子想到CPU坏了呢

这个CPU集成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U有钢网植球吗?没有的话可就考验耐心了!

淘宝大把呀,只是这个植珠是比较难,CPU会拱,弄过的人就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U楼主咋做的没变形

对,就是会变形,弄过的就知,我另一个贴子有讲,加个大弹簧

网友:
写得很详细,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炉火纯青,见神杀神见佛杀佛,不管什么板都满血复活。收毛爷爷是杠杠的啊

网友F:
这机器最少报600起,一个CPU都要500多,成本好大

网友:
我修过几台这种CPU了,直接报换板

网友:
这机器楼主修的好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就是会变形,弄过的就知,我另一个贴子有讲,加个大弹簧

发给链接给我看看楼主

网友:
这种能报多少钱呀,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最少报600起,一个CPU都要500多,成本好大

对的,不过CPU我自己有的,收的料板上有,买一个成本搞不过

网友:
这个CPU 看着就不好做呀

网友:
小伙子维修的思路不错啊 。。  但是比老夫我 还差了点  。。。

网友G:
这个飞线有没有更好的更美观的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飞线有没有更好的更美观的办法呢

估计没,有我也想得到了,线路是内部走线的,这个也不是很长

网友:
绝对的高手,

网友:
楼主这技术 真是让人崇拜啊~

网友:
谁能带带我 新手求师傅

网友:
现在桥集成到CPU的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我现在连个QFN的小供电芯片都焊不好

网友:
四代CPU坏都能完美修复,这技术我等望城莫及

网友:
这cpu也能换 楼主厉害  我碰到的都是Dell的  坏了换版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