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不识别硬盘光驱和USB。。。

楼主(2016-08-11):
  联想V470时而不识别硬盘,光驱,和USB。  多试几次就又能识别到。还有就是键盘按键不规则的失灵,比如说这次启动是箭头下不灵,也许下次就是箭头上不灵了。 PCH已经更换了。BIOS也刷新。SATA接口供电正常。PCH那里的SATA模块供电1.3左右。
各位指点下,还需要查哪里。EC引起的这个问题概率大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没款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