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纳2000轿车风扇高速运转故障排除

楼主(2016-08-11):
桑塔纳2000轿车风扇高速运转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一辆行驶里程约18万km的大众桑塔纳2000型轿车。该车当水温升高后,风扇始终以高速挡旋转,在其他修理厂更换了温控开关、高速继电器,故障依旧。
  故障诊断:维修技师接后,先验证了故障。然后对照电路原理图分析了风扇的控制过程。此车风扇为电动风扇,共有低挡和高挡两个挡位,当水温达到95℃时风扇以低挡运转,当水温达到105℃时风扇以高速挡运转。
  由于该风扇直接由温控开关控制,所以首先对温控开关作了检查,将其放在水中加热,并同时测量端子的通断情况,发现触点的闭合温度完全符合标准值,所以排除了温控开关的故障。
  又将该温控开关插头拔下,直接将其短接,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无论用供电端短接哪一条线路,风扇都只有高速,而且将短接线拔掉,风扇仍然以高速挡旋转,只有拔下风扇插头或是拔下高速继电器才能使风扇停转。
  于是又查看电路原理图(图1)得知,此风扇高速挡共有两条供电电路一条由温控开关直接控制,另一条由空调电路控制。当空调高压侧压力高于1520kPa时,高压开关接通使继电器动作,先前拔下继电器风扇能停转,所以问题一定在这条电路上,随即测量了继电器,动作能正常无故障。
  最后检查到了高压开关,发现其在常压下电阻为0Ω,而它的闭合压力是1500kPa以上,看来问题就在这。原来当风扇低挡接通时电流经过高压开关使继电器动作接通高速电路,当拔下温控开关插头时,图中A点仍有电,此电压是经继电器触点、电阻过来的,A点电压仍能保持继电器始终闭合,所以才会出现上述奇特现象,更换高压开关,故障彻底排除。
图1

  故障总结:虽然该车风扇电路较为简单,而且就高压开关而言,它出现的故障机会很少,但此现象的确不易被理解,所以在排除一些特殊故障时最好能先对照电路原理图分析一下工作原理,这样不仅能有效的节省时间,而且也能提高排除故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