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黑屏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08-11):
收一台联想x100e,使用中突然黑屏,不开机。风扇间歇性转动。查电压3,5v都有,上网搜索发现这款机子显卡虚焊的很多,建议重新植球,条件所限,遂拿风枪调到200度左右,将风嘴取下,吹了15分钟。上机,好了。

网友A:
200度,这个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度,这个是不是太低了。、、

好像是有点低

网友:
这个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温度是很低 不进时间是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