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人为故障艰难维修

楼主(2016-08-11):
台Y480 USB无法只别是后续问题. 拿到手时是短路,南桥短,CPU也短. 量量没有其他短,报了价,客户答应修,   很快把南桥拆下来.测量主板没有其他短路.HM76 SLJ8E 找了个换上,
CPU正好有个二代I3的.南桥换好上U开机显示,进系统测试
进系统发现在插个U盘左边3.0能用.2.0的U盘不能用.右边基本都是提示无法识别.也就是2.0的用不了
关机测量阻值,两根数据线都是420左右,正常的,开机测电压5V转换正常.用U盘装系统四个接口都可以引导,进了系统就不行了.
客户USB口插过220V电压所以烧了.南桥都换过了.供电也正常了,

后来客户先拿去用 几天又拿来叫我修.我拆一看,主板有别人修的痕迹.我问他是不是在别人那里修过了.客户说是拿到杭州修过.
杭州那边也换了南桥,故障还一样,USB显示无法识别.
至此我心里有点眉目了.南桥USB模块还有一个供电,于是翻电路图.看到这 +3VVCCPUSB.发现这个,感觉在无助的时候看到了前方的光明,
虽说有了方向,但线路不好找啊.没有点位.主板上没有小电阻标号.很难找.
难找是难找,方法是人想出来的.先把南桥拆出来.然后根据坐标定位,T23 T24 很快找出来4个点连一起的..测量,没有阻值!!.再到一块废G480主板上测量,有阻值,好,就是他了
跑线跑到背面连着一个小电容,.确定好了位置,再换上一个南桥.
上电开机,量背面那个电容只有0.2V左右的电压,找到附近的一个3V连上,
进系统测试. 全部OK好用!修好这个是今年最给力的一个
原来给同行报价380.包括I3CPU的 后来有这个问题人家修过以后再回来修,我确定能修好以后要求再加60.人家也爽块答应.只要修好就好了!440块到,100块成本.还行.就是修的时间长了点 这个贴子能被加分吗?

网友:
高手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440还可以,值得费神去查电路了,有几次我也是修到南桥跟前,没有点位,料号标的又不全,懒得拆下桥去查了,同行才给100大洋,不值得费神!!!确实是个经典恭喜楼主

网友:
学习 学习 受益匪浅

网友:
修的不错  二代i3加桥成本只有100?

网友:
高手,,一般我修到桥不对劲的加焊还不行的扔一边有空搞了

网友:
不可能桥加cpu100块成本

网友A:
可以,加分,排除掉桥的话,就剩供电了,不过那些小电容什么的真相难找,另外楼主,G480和y480 板子一样吗,为什么你从G480那里量的电阻阻值的

网友:
这是绝对牛的贴子  信号级别的大师啊  佩服。

网友:
440看价格很好啊,就是费点劲不管怎么样能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又让我学了一招

网友:
看楼主标题我还以为被上家做手脚了呢

网友:
我最烦这种没有丝印的板子,还没有标号!再没有点位,那酸爽!!!

网友:
看来维修只要坚持,细 心很多故障还是可以修好的。加分支持!

网友:
不是成本还有一块二代i3的U吗,这U也得一百多的。

网友:
绝对不止值这个价钱,二修机,坏了这么多,要是我就放弃了!太耗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分,排除掉桥的话,就剩供电了,不过那些小电容什么的真相难找,另外楼主,G480和y480 板子一样吗 ...

南桥里的点是一样的

网友:
好得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现在同行接到货稍微报高点就叫死,但他报客户不说贵!

网友:
没有修过。。。学习了,LZ厉害。

网友:
分已加。就是+3VVCCPUSB只有0.2V呗
yuchao454875
这个肯定是那个0欧电阻坏了。
详情

网友:
有一样的板对照吗,同点位图不好修

网友:
这收入跟付出基本平衡

网友:
谁能带带我 新手求师傅
yuchao454875
去实地学习吧,保证出来后能够比较厉害了
详情

网友:
二修机我一般修修停停,能修多久就修多久

网友:
二修机耗时呀

网友:
这高手只能膜拜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小弟佩服佩服,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学习了

网友:
有差不多300的利润也很不错了,现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还是值得一修的,加分顶一下

网友:
贴子被加精了!挺激动啊.谢谢大家加分支持!
yuchao454875
只要是比较经典的图文并茂的都可以加精华哈哈,继续努力看好你
详情

网友:
还是钱的动力大啊,一听是同行的二手机还以为没戏。。。

网友:
物料成本在 150 160 的样子吧。 南桥30-40 u在 120-130. 报价440 完全合理。。

网友:
肯定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网友:
这钱不好赚呀 现在的板厂家都希望你们换代。不要修

网友:
不愧于精华啊 楼主细心

网友:
细心赚大钱 呵呵

网友:
楼主的奉献精神确实太伟大了

网友:
没有点位确实脑火

网友:
能修好已经不错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大大的好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好厉害的 南桥拆下来跑线路,不容易。值得学习 必须加分

网友:
440 楼主应该直接报450 ,

网友:
这个报价确实还不错

网友:
坏这么多得修多少钱

网友:
这个模块供电很多人都会忘记

网友:
价格漂亮,值得去费神了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不错,就该收这个价格 我们现在一般的机器也就一百多,人家还爱修不修的
yuchao454875
特殊机器特殊对待,特别客户拿别人那里修过,如果是我的话,二修机我都要报比较高
详情

网友:
i3cpu成本100?

网友:
怀才就像不孕 像楼主这么威武肯定得用会才知道

网友:
楼主你真的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