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20 不触发

楼主(2016-08-11):
拆机测量 3V 5V正常 开关有电压 按下开关电压也能拉低 用风枪加热一下EC芯片 能正常开机 过一会凉了又不触发 芯片重新假焊了一遍故障依旧 实在不知跟那个地方有关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怎么不换个芯片上去试一试呢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换EC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最好是换个EC试下

网友:
查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huan换个ec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