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网吧的问题

楼主(2016-08-11):
现在手里的一个网吧 电脑同样的配置 同一个系统 升级了实名软件后 其他电脑都正常 唯独有一台没升级成功 用的是易乐游 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提示升级失败还是什么?

网友:
没有升级成功的那台现在都提示一些什么???

网友:
能不能上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