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61-SP35 维修

楼主(2016-08-11):
从咸鱼上买来的    打值正常后  上电  发现无待机电压,这都是用双路供电的 测的EN为低   Q77 G为高   马上跑下看下谁负责拉低G级   这里并没有拉低他的地方  是另一个信号通过电阻过来的
继续找 找到IO  然后没地方去了  看来应该是由IO拉低  既然没拉低  估计IO 有问题  查基本条件正常 估计IO有点问题   直接手工拉地  待机出来i
开始上电掉电  无限循环  有时候上电掉电 4  5次。当然  到最后还是掉电,上电瞬间测电压   内存 供电正常   桥供电 正常 无U供电   这板 没U供电不会掉电   撤掉4P 一样掉电, 测到锁相供电0.7V   试过N次  一值是0.7V
强制上电   电压达到1.2V

看来正常应该是1.8V
、   由比较器基准产生的1.8V  查下运算358   发现3脚0.7V   他的电压来自一个5脚芯片      NC 反馈端1.8V左右  而输出却只有0.7V 明显不正常  更换    电压变成1.5V  好像有点低啊   然后触发掉电  触发几次 就可以上电了  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关机后  每次都是要好几次重启  然后再亮机。继续测下发现输出电压1.5V  上不了电的时候不到1V   总感觉没力气上不来一样,然后 更换358   更换电容  更换MOS管 都不行  最后没办法  又把5脚芯片换了  好了  每次都可以上机了  测的电压是1.75V   好了 上电   发现无Cpu供电  测的发现供电  EN   都正常  就一个不正常,话说都能亮机  现在又没U供电
好事多磨, 34脚无电压 。正常是有3V电压  看下上拉电阻正常  阻值也正常,懒得更换  这里应该是SVID好信号了,正常U得到电压后  会发给芯片来着,难道U不正常 还是芯片坏了   然后 把U重新装下   嗯  好了  正常了 原来都是这1.8V不正常  导致无限重启的。  新人发帖  请支持下

网友A:
之前的台式机主板都丢掉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台式机主板都丢掉了 哈哈

换笔记本了么

网友B:
那不触发的问题也是这个1.8PLL电压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触发的问题也是这个1.8PLL电压问题吗?

没待机是导致不触发  因为南桥没待机电压   1.8V这个是会引起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