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跑D5掉电求助

楼主(2016-08-11):
修一张华硕P5G41T-M LX V2 R1.00G的主板,开始是不跑码,H_CPURST#不拉高。
换南桥之后,H_CPURST#已经正常,但是会跑到D5掉电。
开关键上的3.3V电压正常。
开机之后,强制拉低PSON#跑到D5,就会复位。
IO的Pin71的O_PWROK和SLP_S3会被拉低,VRMGD一直正常,各部分电压都是正常的。
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吗?给点建议!

网友:
看看开关针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