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按开机键40-50毫安接尾插归0,不连机,请教!!!

楼主(2016-08-12):
ipad4按开机键40-50毫安接尾插归0,不连机,是不是已经进入了DFU模式呢?

网友:
连接电脑进爱思,DFU模式爱思会显示连接上的

网友:
不连机 就是 进入了DFU模式吗?  没想通~  40-50MA电路就先修联机呗,就那么几路USB控制管

网友:
进入DFU模式是会联机的。先看看尾插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