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0V 板号:k55vm不触发。按多次才触发,怪问题

楼主(2016-08-12):
同行送来华硕 R500V 一枚,机器板号:k55vm 问题说使用当中温度高会黑屏,掉电。(本机写着返修,半个月前来过,说温度高黑屏,清洁过,保证不是温度过高)经测试不触发。交学徒,拆机刷BIOS.第二天,学徒刷完说ok了。我让他先放着,报同行,目前不是温度问题,主板供电问题。过一天再装。
结果第三天,要装前依然不触发。因为太忙,没空去想别的,叫学徒继续刷,刷完又告诉我好了,重复上面的,继续放一天。结果说没问题了,因为同行没回话就继续放着。
过几天回复后,我亲自安装,第一次是触发了,结果按关机,发现按一下开关,只是屏黑一下,开关弹起屏又亮,来回按。。。长按,结果都一样。奇怪,拔电,重插继续开机,结果又不触发了。。。。。个NND,什么毛病?无奈下手欠来回按多次开关,突然瞬间又触发。我惊了。。。。开机后进系统,做任何事情一切正常,之前也是一样,只要是能触发起来。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即使有其实也只是参考条件而已,没学过电路),没有现成的芯片,按经验,直接定EC和充放电芯片。等几天后芯片到了,一个个装上去测试,结果却一样。无奈中用镊子触发了一下,竟然开机了。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结果换EC好了。但是这个EC新换的呀?应该不是。于是无限改,飞线直接接开关,外接开关。。。。等等等等(怕开关板露电什么的),都是不触发或乱按多次才触发,但是只要拿镊子随便怎么样都触发,即使直接触碰开关通EC的路线都能触发。邪门了。没图纸,后来搜到EC图纸,EC it8517e.顺着针脚发现开关触发线路出到两个地方:125脚和18脚。这个机器上18脚连着排阻103,经测发现拉低正常也无短路。。。哎,没真正学过电路就是苦啊,在没有网上搜芯片工作条件或搜不到时,就是瞎子。直接看图纸看不懂,差点直接干一遍南桥去。。。怕南桥不稳定或虚焊引起的(不是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维修纯靠经验)。突然想想,华硕的机器常有排阻不稳定的,不会是18脚的排阻性能不良吧。。。。废板来也。。。拆。。。。拆。。。。装。触发。。。ok。。。关机。。。ok。。。。触发。。。。ok。。。。关机。。。ok。。。。。。。。。。
送自己一句话:维修干了5年,姜还是老的辣(不要说瞎猫。。。。凭经验我五年修了N多个机器,不下4k个,不包括显示器、液晶电视、激光打印机,监控。。。)

网友:
楼主历害,学习了,还是排阻不良导致,和台式主板一样的通病

网友:
厉害!电路图看不懂还能修这么多机器!非常牛

网友:
修机从不看图

网友A:
我是不得不佩服楼主啊,电路都不懂,也能修好这么多机器,实在是佩服,真的姜还是老的辣,我只想问问你是怎么教徒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得不佩服楼主啊,电路都不懂,也能修好这么多机器,实在是佩服,真的姜还是老的辣,我只想问问你是怎 ...

经验堆出来的,很多常识细心用,会得到很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不会看图纸,搞笑你都这么认真,看来你修的都是一手活,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猜都能猜对

网友:
楼主能圈下103排阻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 18脚是不是连接开关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华硕真特么蛋疼 这么多年  这个老毛病还不解决

网友:
排组最容易漏电,昨天就修了一台华硕的。就是排组漏电导致

网友:
有时候经验确实比较重要

网友:
电阻变质了?

网友:
ASUS 这两年的机器太爱坏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