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傅,1400W的台达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6-08-12):
如题,偶得一个台达泰国产的开关电源,具体什么东西上面用的也不知道,现在想把他短接一下,用在无线电对讲上,只用12V电,后面的那排小针不知如何短接,麻烦各位了解这个电源的师傅,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边用的呢
上个内部拆解图啊

网友:
一早来见识下

网友B:
我这边有块跟你这个类似的,不过输出是48V和12V,找不到启动针脚而且上电还巨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边用的呢
上个内部拆解图啊

好的,等会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块跟你这个类似的,不过输出是48V和12V,找不到启动针脚而且上电还巨麻烦。

那你能启动吗?

网友:
用在交换机上的!不好找引脚定义!!!

网友:
这个是服务器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能启动吗?

无发启动,不知好坏。

网友D:
找到有电压的脚 用个小电阻链接到地一个一个试就行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电源,。。。、

网友E:
这是一台多业务核心交换机上的电源,这个交换机应经停产了,你可以查看下思科还有华山4500系列的交换机用的都是这款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有电压的脚 用个小电阻链接到地一个一个试就行

呵呵,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路过,没弄过这种电源,学习了

网友:
牛逼,但是要问问题,你得把东西拆开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台多业务核心交换机上的电源,这个交换机应经停产了,你可以查看下思科还有华山4500系列的交换机用的 ...

谢谢,确实是的就是这款电源思科CISCO PWR-C45-2800ACV

网友:
长见识了   路过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分享下经验罗

网友:
这个找不到图纸 只有拆开来看 内部针脚 功能咯  或许PCB 上标的有字符

网友F:
这个电源是把一钟对地风扇转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是把一钟对地风扇转有电压输出

能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最下排第二针有电压对地电源有动作的

网友:
短针对地动作

网友:
无动作则电源坏

网友:
Cisco 4500交换机用的是这个电源

网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那就是20号针短一些,直接用他短接地(地就是金属外壳)就可以吧?

网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那就是20号针短一些,直接用他短接地(地就是金属外壳)就可以吧?
谢谢

网友:
我也感觉可以用一个小电阻对地之间一个一个试验,反正也烧不了。

网友:
20针对地风扇转

网友:
十分感谢,你说的非常对,才弄了,可以启动,正常输出了

网友:
1400W,好大的功率啊

网友G:
拆开看看,不过1400瓦的电源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开看看,不过1400瓦的电源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电源做工看起来非常好,和国内电源厂家比起来就不是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