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显卡检测不过 电流跳变2次不亮机

楼主(2016-08-12):
联想 N480 显卡检测不过 电流跳变2次不亮机,一般是由于显卡的固定螺丝脱落导致过热显卡虚焊,拆下来重新植株就可以了 ,但是也遇到过显卡的供电芯片 MOS 氧化 虚焊的 遇到的朋友要有区别的对待!细心检测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无铅摇下也是有希望的

网友:
的却是要细心 现在好的品牌新款机器都是保修一年,主板做工也很差了

网友(2020-05-18):
检测显卡没电流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