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DE 加电自检 跳变 2~3 次 不亮机

楼主(2016-08-12):
版号 K55DE REV 2.0 ATi_0809000  4 显存加电自检 跳变 2~3 次 不亮机 示波器 有2次跳变 然后 不动,涮了 好多的 BIOS   无果 故障依旧 ,最后 将独立显卡 供电屏蔽断开 亮机 OK !

H55
这款 AMD 的 主板, 显卡见过坏得不少

网友:
明显的显卡坏了

网友:
用集成!不用换吗?

网友:
有的机器还是可以断开的,有的就不行

网友:
没短的话可以断开使用

网友:
那这种现象可以说明是独立显卡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不用 吹掉 坏的 GPU和显存? 断开供电就ok?

网友(2020-03-27):
谢谢分享,正好修到一台

网友:
这样的机器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