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不触发 非通病

楼主(2016-08-12):
thinkpad  e431   3代i5的机器   客户拿过来开不了机,,机器拆掉电池  接维修电源  待机0.02  有时候0.00.。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单板+电源板bu开机 。。待机3,5v alw 电压正常。开关电压奇怪只有0.67v  。网上不开机大部分都是换io解决的,果断怀疑是通病。。换了个带程序io。开关电压还是0.67.开来又是偷懒不成舍巴米,io带程序30块大洋找同行调的货。。  遂打开图纸找开关电压on/offbtn#去向  。主板上面on/offbtn#是由on/off转换而来 on/offbtn去向#除了连接d2414外  还到了一个接口JDCIN  ,JDCIN 连接小板,此小板上面包含usb,网卡主要部件。立马拆掉主板跟小板连接线测试开关电压,恢复正常了。呵呵。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客户解决问题最好办法是将小板上面的onoff接口线路割断。割断之后电脑正常开机,不装coms 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再着急 也不能就这么打发了吧~

网友:
不会返修么 这样

网友:
没找到问题根本  就这样交差了?客户太好说话

网友:
临时解决问题,没有找到根源问题

网友:
客户在场看着修只能这样了吧,价格应该收不高了

网友:
这都行   那能收多少钱啊   应该再找小板的问题  多修一会  才好多收钱啊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我们维修都是先通病,再常坏的,不行再慢慢查,所以有时是会要走弯路的

网友:
楼主太急了哇哈哈

网友:
客户不说什么吗 插电就开机

网友:
不装电池久了,有些客户会有意见的

网友:
谁能带带我 新手求师傅

网友:
这样也算修好。

网友:
你这应该是板子夹层短路,和我修过的东芝L650的故障是一样的。我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5057-1-1.html

网友:
这也行,每次电脑时间都看不了了

网友:
维修嘛 客户好说话 能快速解决最好 不急的话还是修到根本问题比较好

网友:
好文章,学学学

网友:
最好修好! 不然引起其他问题你就不好修了!

网友:
你确定修好之后 网卡能用?已经修了三台 此机小板网卡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