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同行七彩虹主板C.P43 TWIN V22 DDR3能开机,DDR2不能开机!!!

楼主(2016-08-12):
新人飘过中,望各位大神们给小弟一点思路!!!
下面是主板实图

下面是用DDR3 1333内存测试的开机图

用DDR2 诊断卡显示E1 E1 偶尔有时跑D5D4
小弟我刷过七彩虹官方的最新BIOS  成功用DDR2 667 点亮
过了一两天又不行了,求大神和同行遇到这种问题的给新人一个思路啊~~~
小弟在此膜拜啊!!!!

网友A:
看看ddr2内存不亮时,挡什么代码,挡内存的话,查查内存条件都正常不,再或者刷个BIOS,再不行就放弃吧,这种主板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ddr2内存不亮时,挡什么代码,挡内存的话,查查内存条件都正常不,再或者刷个BIOS,再不行就放弃吧,这 ...

刷过BIOS可以亮机,过了两天又不行了,不能开时内存供电正常,代码E1E1,无助啊~~~

网友B:
这板应该有年头了,零件会不会老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应该有年头了,零件会不会老化呢?

那四五片也不可能都是同一个部件老化吧

网友:
楼主不妨换个BIOS芯片试下,或者测量BIOS芯片供电正常不。修到过供电异常导致BIOS资料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