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4稳压电源充电,造成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12):
三星s4稳压电源充电,造成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三星s4

  【故障现象】:

  三星s4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一时找不到充电器,便想起有可调稳压电源可以充电,但是不知道把线插手机的哪个接口,尝试用线接住主板电池的正负极,开启可调稳压电源调到4V电压时,手机一会冒烟出来,我闻了赶紧拔掉电线,接着手机自动关机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把手机拆开,找一找每个大小元器件,结果发现微小的零件烧黑了,但不知这型号是什么,因为烧毁字体看不见。

图1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主板型号】:I337

图3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在网上找不到I337的图纸,最后发现和I9500图纸有相似的地方,于是在迅维网下载了I9500图纸。

图4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这图纸是I9500的,我对PCB软件不太懂,软件里的工具通过摸索,有点熟悉了。

图5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画红圈的是开关二极管

图6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这二极管烧毁了。

图7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某宝买回来的。

图8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助焊剂一点。

图9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涂一下烧毁的芯片。

图10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用热风枪拆焊了。

图11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再涂一点焊锡剂。

图12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这是被烧的芯片。

图13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新的开关二极管。

图14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用洗板水擦干净,再涂一点焊锡剂。

图15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用镊子捏住微小的零件。

图16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将微小零件小心的放在焊接处。

图17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用热风枪进行焊接。

图18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没有BGA返修台,只用简单的支架进行固定,感觉还不错。

图19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焊好了,用万用表蜂鸣档检测二极管周边的大小芯片是否短路。

图20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1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排查后,开始安装在主板上。

图22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放电池。

图23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4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准备开机。

图25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开机没电,充电中。

图26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老是自动重启,可能是电池没电,找了万能充电器充了一半的电,放在手机里试试,顺利开机!

图27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开机正常。

图28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正在充电,维修成功。

图29 三星s4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新手原创(ID:xxizy) ,请各位大师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用稳压电源充电会冒烟呢,4.0v按理说不会啊,是不是夹反了啊

网友:
同样疑惑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稳压电源充电会冒烟呢,4.0v按理说不会啊,是不是夹反了啊

因为不知道把线插手机的哪个接口,所以尝试用线接住主板电池的正负极,最后造成了自动关机无法开机

网友:
这个4v就烧掉了  是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稳压电源充电会冒烟呢,4.0v按理说不会啊,是不是夹反了啊

不是夹反,夹着正负分

网友:
学习中,往手机上跨行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送修是不是又得好几百了?

网友:
好东西一起分享,赞一个

网友:
应该拆了不装也能开机

网友:
原来电池没电,插了充电线开机也会自动重启。

网友:
正负极肯定加反了   我直板几子    碰到过一次,   电池大小正好放进去,结果冒烟了    (电池散放的缺点)

网友:
应该是正负极反了。

网友:
反向保护二极管,不用它都可以直接开机.不 影响使用

网友:
  楼主 发这个帖子辛苦了 谢谢

网友:
二极管 维修我也碰见过几回~~~ 一般更换就可正常

网友:
为什么会烧4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