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36打印机,开机通电电源灯亮,机器有运转声音。面板不亮

楼主(2016-08-12):
最近连续遇到2台HP1136拿来的时候都是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检查发现R216电阻烧坏,其他无明显损坏或者是没有检测到。
换掉电阻开机电源灯亮了,到主板输出24V有了。
以为修好了于是就装上。装好再开机听声音正常,机器有运转声音,电源灯也亮,开关受控。就是前面板不亮。扫描组件也没启动。再检查发现预热也没有。判断是主板没有启动。到此不会修了。

请教大神,这个主板是有供电就能点亮前面板灯呢,(如果是的话就是主板坏掉了);还是电源板全部就绪了再给他信号才启动主板?

感谢 在线等。

还有这个电源到主板就一组24V电压,另一个排线链接是数据。

网友:
应该有2组电源才对。24V和5V   24V是驱动电机的,5V是主板用的

网友:
液晶屏面板开机蓝色条吗

网友:
测一下电源板有24v和5v电压的话基本就可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