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92P IQ77T主板BIOS

楼主(2016-08-12):
联想M92P IQ77T REV1.0 主板BIOS 有3个芯片 需要刷哪个看清楚

网友(2016-10-09):
机器报错,下来试试看

网友A:
刷U6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U6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电流多少 刷bios不行按时序修啊

网友(2018-01-17):
找了很久,就这家有。联想BIOS封锁很厉害。

网友:
急需下载,联想机器BIOS一直个别,不对外放

网友:
你好,下了这个BIOS,ThinkCentre Edge M92p,刷坏了BIOS,开机黑屏,2省短响。可以进bios is recovering。刷哪一个。bin?

网友:
是三个芯片

怎么刷?用自动修复能行吗

网友(2018-03-27):
开机报警,刷哪个???

网友(2019-10-12):
刷了网卡故障消失,谢谢

网友:
竟然回复错主题了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A:
刷U6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也是,刷了只能上0.5电流,,原先的能跑码

网友(2022-10-07):
先刷这个看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2023-06-17):
试试看能不能救活,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3-12-23):
你的axg cpu这个电压是一直有还是开机一会没有了  我的开机 0.8不跑码

网友(2024-05-20):
联想的BIOS是包含了网卡MAC的吧,它是只显示MAC还是能修改MAC地址呢?

网友(2024-07-30):
可以用,没问题,已经完美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