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板号CIH61S 1.0

楼主(2016-08-12):
联想B320I  板号CIH61S 1.0
可以正常开机  长按得也可以关机   指示灯也亮  就是没有3 5 V电压  IO的电压也是1到10脚 只有2脚1.5 4脚3.3  别的我没怎么查  估计别的肯定也不正常   想请教你 这样的问题我该下面往哪查

开机瞬间有3.3V   5V那边 只有1.几 之后电压都没有了  也换过51125了 换过之后 3.3那边开机只有1.几V     5V那边开机瞬间有5V了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看下3V 5V的滤波正常吗

网友:
解决了  是5V的后级短路 拉低了3 5V电压

网友:
先打下对地值啊 是不是后记拉低了

网友:
5V的滤波电容换过吗 上管G级波形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A:
解决了  小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小滤波电容短路

嗯 那就好啊